普通620车床油泵不泵油怎么办?急!

楼主(2010-01-12):
什么原因都查过啦,就是不来油?空气都排了,密封都很好,这是什么原因了?急~~~~~~~~

网友:
你说的油泵是冷却泵吗?
你说的清楚点。

楼主:
1# a398004375 是啊,冷确用的,换了新的还不泵油?????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今年天气太冷,润滑油冻僵了。把油热一下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就是天冷的原因

网友:
请问是齿轮油泵吗?

网友:
油冷?你说的是主轴箱吧!天冷了 我的牛头刨也吸不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