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Z3080的变速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0-01-12):
Z3080的变速是怎么实现的?
我有图纸就是看不懂它是怎么通过液压实现的,谁能帮我讲解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把图纸贴出来看看

网友:
先学习一下液压知识

网友:
有图纸,慢慢看.

网友:
通过液压的

网友:
这是一个识图的问题,只要你会看图了,这个就不是问题了,还有,一般的油缸上是两工位,不是上,就是下,变速时只要让油缸的柱塞向上或向下移动一次就好了,但不全是两工位的,还有三工位的。自己先学看图吧。

楼主:
那我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