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铜冲压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2):
白铜冲压加工问题
    各位前辈,我想加工白铜零件,厚度0.6mm,数量120,冲压加工可行吗?经济上合适吗?这样的曲线如何切割?

网友:
如果就120件下料就用快丝割好了,成型就做一些治具。不过你的产品图看的不大明白,最好有个3D的图。

网友:
楼上说的对,120件建议线割啦,有成型的工序吗?奇怪我只能看到一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治具是成型的模具吗?件数太少了,模具成本划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治具是成型的模具吗?件数太少了,模具成本划算吗?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根据你的产品做个简易模具,考虑到成本是越简单、省钱,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阿!就是自己作做个阴阳模,用用虎钳压,还是相白铁匠一样手工敲。请教,如果用压成型一个模一次能成型吗?有什么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