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注塑参数是在注塑前还是注塑中?

楼主(2010-01-12):
必须在注塑前调好,注塑的时候都按照注塑机的设置来做呢,还是可以在注塑过程中调整。调整指的是打的饱一点。

网友:
一般注塑前调整好,注塑中再做些调整。

网友:
注塑前大致调好!在注塑中进行微调!使产品达到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