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刀具要同时加工纯铝和软刚用何种刀具好?

楼主(2010-01-12):
加工电机转子,有纯铝和电工钢板同时要车削加工,用的是小型数车,想问下用京瓷什么样的刀杆和刀片好?设备使用刀杆是12方的。KW10材质的可以么?或者PR930,630之类的?如果难以选择的话用三菱的呢?

网友:
KW10加工铝件是没问题,钢件就勉强了,PR930之类加工钢和不锈钢选用的较多,PR630已经快要停产了,样本上都是白色标记啦。如果一定要同时加工的话,看哪种材料的比例多一些,也许金属陶瓷是比较折中的选择,TN60/6020,可以试验一下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呵呵!

网友:
用锋利些的pr930的刀片效果也许好点

网友:
这种复合材料加工做个试验比较好,找个京瓷代理商,每个型号给你申请两片样品。

网友:
金属陶瓷的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
tnggr-c  ns530
我们用的刀片
但电机转子  是 矽片的
和你的 不是一个材料
参看意思

网友(2011-01-22):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正是电机转子,矽钢片夹铝,一直不好加工。
你们用的是东芝的金属陶瓷刀片呀,其他公司的金属陶瓷刀片行不行?你们一般是多少线速度,单边吃刀多深呀?
谢谢指教。

楼主:
工件光洁度是6.4,余量是 0.8,一次车出。转速1800,切速0.08每转。数车加工。

网友(2011-03-07):
材料:20CrMnTi 工件未进行正火处理,硬度软硬不均匀;用京瓷什么车刀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