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镀层是不是可以改变零件表面的粗糙度?

楼主(2010-01-12):
我是做机械设计的,但对表面处理不甚了解,委托外厂加工的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大概在3.2~1.6,镀镍。已加工的零件看不出加工纹理,貌似粗糙度很高一样,零件表面还有镜面现象,试问表面镀层是不是可以改变零件表面的粗糙度?

网友:
一般表面处理后粗糙度会降一个等级,比如机加零件后粗糙度为0.8,镀镍后则为1.6.
9 M5 C3 p0 B! P7 e# P你所说的有镜面现象,则可能是镀镍后进行了抛光处理。

网友:
粗糙度不好的话镀后更不好,有的需要再抛光

楼主:
那么对于镀层而言,一般需要把粗糙度定为多少呢?

网友:
以前做汽配的时候发现很多零件压铸出直接拿出去镀了,没听说有什么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