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260预留1mm余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3):
φ260预留1mm余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要根据装配的情况具体修磨?
& y$ X! G/ h: F' E% Y请说明具体情况.

网友:
粗加工后尺寸为262毫米。

网友:
请说明具体情况.

网友:
孔还是轴?

楼主:
是一个胶辊的挂胶直径,图纸上标注的是φ260预留1mm余量,是指的上偏差吗?

网友:
是同钻较孔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