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磨床用砂轮的问题,我想磨一个快换钻套的里孔---请教

楼主(2010-01-13):
我想磨一个快换钻套的里孔,孔为13,需要一个小砂轮,请各位大侠帮忙这个小砂轮的型号怎么写,我得报上去,谢谢了。

网友:
P10x6x3或者P8x8x3,只能胶水粘上去了。
PA60K8V60,一般45钢我都选这个规格的。

楼主:
楼上的这都代表什么意思,我看手册好像得用杯形砂轮,6-10X?X?

网友:
13的孔用杯形砂轮?
单面凹砂轮都可能不好弄,只要是通孔,直接用平行砂轮得了。

楼主:
楼上说的用平行砂轮的话,是不是得用胶水呀,胶水用什么型号的,再有就是磨头是什么型号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