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drel ben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3):
有谁知道mandrel bend是什么意思啊?遇到过么?

楼主:
哪位大哥能解释下?

网友:
此为定半径弯曲实验,mandrel是实验用定半径芯棒,这是一种材料实验方式,试验弯曲用的,

网友(2010-03-29):
我们翻译成 软穿心弯管。参考

网友(2010-06-04):
指有芯弯管,
弯管的时候分有芯弯管和无芯弯管
有芯弯管圆弧顺畅,排气顺畅,无芯弯管会起皱
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
字面翻译为弯曲心轴,作为试验抗弯曲性能材料的一个“标准工装”,对应有不同的规格(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