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火必须伴随淬火进行吗?

楼主(2010-01-13):
在教科书上看到“回火是工件淬火后,为了…… ” ,按此理解,回火一定伴随淬火进行,即回火不会离开淬火独立进行。但是在和毛坯厂家交流时,厂家技术人员说他们生产非调质钢毛坯时不进行淬火但进行回火。非常困惑,请大家帮我指点迷津。

网友:
何为调质? 淬火 +    一定温度下的回火

非调质钢,有时作为汽车零件类的材料,是通过轧制过程中的冷却控制实现机械性能的,为控制加工中的某些性能,比如硬度,比如减小内应力等原因,要做适当的回火处理,这个回火与淬火后的回火有区别,
希望详细了解,可以单独看一下‘非调质钢’,就都明白了。

楼主:
还是蛤蟆大侠热心,谢谢啊

楼主:
非调质钢的回火和正常的回火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火温度不一样,具体要看是什么材料,材料说明都会有的,

网友:
蛤蟆大侠热心!

网友:
淬火后一般需立即回火,除了有时在工艺中采取自回火的方式之外。
非调质钢是不采用淬火+回火的(调质)工艺的。所以这里的回火在于降低内部应力,有时也有调整硬度的作用。
回火有多种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内应力和调整硬度。如铸件在铸后,焊接件在焊后,有时在冲压、冷挤压和机械加工的过程中也安排回火工艺。甚至有些零件(高精度)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也会有回火要求释放内部的应力,稳定尺寸。

网友:
淬透性好的材料在铸造、锻压、轧制后的空冷就是个淬火过程,所以后继热处理是回火

网友:
回火不一定伴随淬火哦。

楼主:
淬透性好的材料在铸造、锻压、轧制后的空冷就是个淬火过程,所以后继热处理是回火
引用 网友A:

这个观点很有深度

网友:
也可以单独回火,为了改善组织,降低硬度!

楼主:
淬透性好的材料在铸造、锻压、轧制后的空冷就是个淬火过程,所以后继热处理是回火
引用 网友A:

如果锻造、锻压、轧制后的空冷是淬火过程,那么其组织应该是淬火组织,实际上是吗?非调质钢回火前是正火组织(珠光体+铁素体),怎么能说非调制钢锻造后的空冷是淬火过程呢?

网友:
首先,非调质钢回火(AC3以下)只是降低轧制应力,没有别的作用;
另外用比较缓和的介质冷却低碳合金钢,控制淬火时间后空冷可以代替淬火+回火处理。
铸件的回火温度应该根据目的来调整:扩散降低偏析度(扩散退火)、消除应力。。。

网友:
学习一下,菜鸟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