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胀轴与制动器 ,固定方式---请教

楼主(2010-01-13):
带轴的制动器,如何与气胀轴连接,并且方便气胀轴装卸

这是无轴的制动器设计

网友:
用在那个方面的啊,我厂用在卫生纸防卷,不知道跟你的有相同吧。。

网友:
1、按你的局部图,气涨轴应该是双支撑才合理。
2、如果是悬臂式,气涨轴与制动器联接处应该加多一个支座。
3、气涨轴与制动器应该是通过联轴器联接。否则会憋住,轴承坏的快。

气涨轴的装卸应该是与制动器无关的。
看你下面的图,气涨轴肯定是双支撑。斜着的那个卡块应该是处于气涨轴可以拿出的工作状态,打正顶死后则固定住气涨轴。这种固定方式已经是ok的了,除非细节设计不到位导致气涨轴转动时跳动。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德国的分切机上,用的就是气涨轴,在气涨轴上市穿管芯,上面有料,在气涨轴的下面是个可控制的能自动进出的轨道小车,制动器一打开,则气涨轴落在小车的平台上。

网友:
气涨轴为悬臂式,单支撑。

网友:
这应该是印刷机上的吧

网友:
做个记号 下次来看

网友:
我们是在制动侧加一套制动气缸

网友(2012-11-13):
第一种方式为套筒联轴器,第二个是安全夹头的形式,你可以把支承做在安全夹头上,这样方便拆装。或者用第一张图上的,制动动器的轴上开个槽,而你的气胀轴上铣个扁,两个相配合,这样也可以快速更换。

网友:
我上张图吧,楼主这样就直观点

安全夹头式

安全夹头式

单悬臂式

单悬臂式

网友:
采用十字滑块联轴器或者直接采用齿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