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开裂这么严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1-13):
材料为20CrMnTiH
渗碳淬火、磨加工后开裂,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不是磨床磨削引起的,是热处理过烧或过热引起的,去查下热处理加工的实际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处理条件:渗碳温度930℃左右;淬火温度880℃(只淬一次),油温50-80℃,回火温度160-200℃。不知有无不妥之处?请指教……

网友:
不好分析是磨削裂纹还是淬火裂纹,图片很模糊看不清

网友:
对淬火后的工件有没有检查一下

我对热处理不是太懂,不过听说冷速过快,或淬火液浓度低或变质也会产生

网友:
20CrMnTiH材料应该两次淬火,或者中间加一道高速退火工艺。

网友:
高速退火?是什么啊?讲讲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不是磨床磨削引起的,是热处理过烧或过热引起的,去查下热处理加工的实际参数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淬后零件没发现有裂纹。上内外圆磨削后是裂开,不是裂纹。原因;淬火加热温度保温时间过长
去查下热处理加工的实际参数----去查下加热炉的记录表
过烧或过热----淬火加热温度过高,或保温时间过长
淬火温度880℃----感觉过高了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高温回火。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淬火后未及时回火成的。

网友:
你的图片很不清楚,热处理未及时回火也不至于这种裂纹,楼主的照片不太清楚呀,看来楼主也不太懂热处理吧!

网友:
淬火后要及时回火消除内应力!

网友:
跟零件结构也有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大多数低碳钢渗碳后都需要及时回火

网友(2010-05-24):
肯定是热处理问题,具体是什么要做金相分析

网友(2010-06-27):
原来是内应力导致磨后开裂 学习了

网友:
很明显的淬火裂纹啊。。   ,。。。。。。

网友:
20crMnTiH材料热处理淬火温度880度,淬火时间0.7秒/mm.回火温度低硬度高,再磨就裂

网友(2010-07-29):
回复 楼主:

    都是高手 想学习热处理知识

网友:
還是材料本身内应力的問題啊,學習到了,謝謝啊

网友:
谢谢哈,又学习了一点,淬火+回火应该是调质处理吧

网友:
淬火裂纹,很明显的。。。。。

网友:
淬火裂纹啊,注意热处理工艺啊。。。。。。

网友(2010-08-29):
我们也常常碰到!谢谢学习!

网友:
你先分析一下他的纯度如何啊?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按照工艺流程,肯定是要出乱的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产品有的像行星轮架,应该是三个柱子吧?需要淬火处理

网友:
是热处理引起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1-08-17):
应力的问题,工艺过程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