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ATIA树不见了, 不知道怎么调没了!

楼主(2010-01-13):
我的CATIA树不见了 不知道怎么调没了   用定制也没啥反应  不知道啥毛病 请大侠们帮个忙   能不能不重新装啊 !!!!

网友:
按键盘上的F3键即可恢复模型树!

网友(2010-03-22):
F3 如果还没有的话 先点击右下角的坐标系  然后点击全部适应  应该就恢复了。

网友(2010-11-16):
按键盘上的F3键即可恢复模型树!..................

网友:
如果是隐藏了按F3键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没 呵呵 谢谢哈

网友:
对           F3就可以

网友:
原来按F3啊。。。。。。。。。

网友(2010-12-1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还有一种哦,我的树也没了,变成了很小的线头一样的东西,这个时候右击,有个重建树左击就ok了!!

网友:
滑动鼠标中键的滚轮试试,是不是上下翻动没了

网友:
还有另外一种没有树的情况。。。。

网友(2016-02-21):
右下角,能恢复

网友(2016-06-22):
按F3 试下,如不行可点居中(全部适应),看是否激活了结构树无意中缩小了

网友(2017-10-12):
按住F3就好了可能是你隐藏了

网友(2018-01-28):
楼上已经帮你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