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齿刀非正常磨损的原因

楼主(2010-01-13):
各位高手:
         我公司现加工一种内齿,材料42CrMo,硬度HB220-260,m=3,z=76,用汉江刀具,出现附件的非正常磨损,请教原因及解救方法

楼主(2010-03-30):
为何没人回复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让刀机构出现问题 了不让刀了, 还有你们是否有的自动进刀机构

楼主:
有自动进刀机构,同时做其它产品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2011-12-08):
楼主,不知道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没有啊
我也正在破译此难题
我QQ是2385026477,希望能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网友:
进刀量太大,或是速度太快,圆周冲程没配合好

网友(2012-01-07):
那请问6楼这位仁兄,应该用什么样的线速度和圆周进给量合适呢

材料应当HRC26-29,42CrMo材料

网友(2015-08-04):
引用 网友A:

请问仁兄解决此问题没?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