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来圈怎么安装

楼主(2010-01-13):
格来圈与O型圈组合使用时装在活塞头上,格来圈怎么安装?高温处理下用导向套?还是怎样,请知道的告知下小弟!

网友:
我也想知道,知道的大虾赶紧解答下啊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
首先用水加热,温度不要太高,一般不超过80°。安装后再用相同的缸径进行收缩,并保持一段时间

楼主:
谢谢!. g9 w  @7 ^) f! v
请问:安装后再用相同的缸径进行收缩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请问:安装后再用相同的缸径进行收缩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2010-03-20):
[有一种专用的卡子,卡紧后4-5小时即可恢复

网友:
这个是孔用格来圈装法?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安装前最好用热油泡一下至变软,安装时要注意防护措施,覆盖螺纹等,通过软体东西装进去。恢复时最好用简易工具,时间短,效果好。

网友:
学习,我们就装过一次,那次还是应别进去的。

网友:
外面滑环用热油泡过,不要超过80度,有导套最好,避免损坏密封件,复原时最好有专用工具卡,其效率高,产品效果好,时间短,如有其它问题,请QQ411794700

网友(2010-04-19):
同意以上各位观点,事实我们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