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簧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1-13):
图中,在比例溢流阀的比例电磁铁和锥阀阀芯之间有时会有一个弹簧,请问这个弹簧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楼主截个图,标一下是哪里

楼主:
左边那个弹簧,顶锥阀的那个

网友:
对它建立数学模型,然后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对它建立数学模型,然后就知道结果了
引用 网友A:

数学模型怎么建呢?

楼主:
它的作用应该是减少振动的,另外就是减轻锥阀的质量,提高频响,可是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网友:
它的作用应该是减少振动的,另外就是减轻锥阀的质量,提高频响,可是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引用 网友B:
锥阀芯两头被两个弹簧顶住,当电磁铁衔铁运动时,锥阀芯在弹簧力作用下会跟随衔铁作线性位移。

楼主:
阀芯左边的锥形弹簧应该是起到导向的作用吧

网友:
在电磁铁不得电的时候p的压力大于弹簧力时通T,电磁铁左移可调整开口

网友:
是否是将位移转化成力进而成开启压力的?

网友(2012-07-09):
弄不下来~~

网友:
资料很好,可惜积分不够

网友(2012-09-24):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样的,左边靠近电磁铁的是传力弹簧,是硬弹簧,几乎没有形变,右边靠近锥阀芯的是复位弹簧,是软弹簧,当比例电磁铁不通电时,靠软弹簧使锥阀芯顶在阀座上,这个软弹簧决定了阀的最小开启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