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检验304用磁铁是不准的,应当如何检验?

楼主(2010-01-13):
为什么检验304用磁铁是不准的,应当如何检验?

网友:
用药水可以

网友:
这是由于不锈钢的成分决定的。磁铁只能检测材料是否有磁性,而不锈钢不锈钢的种类繁多,常温下按组织结构可分为几类:
  1、奥氏体型:如304、321、316、310等;
  2、马氏体或铁素体型:如430、420、410等;
       奥氏体型是无磁或弱磁性,马氏体或铁素体是有磁性的。
       通常用作装饰管板的不锈钢多数是奥氏体型的304材质,一般来讲是无磁或弱磁的,但因冶炼造成化学成分波动或加工状态不同也可能出现磁性,但这不能认为是冒牌或不合格,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面提到奥氏体是无磁或弱磁性,而马氏体或铁素体是带磁性的,由于冶炼时成分偏析或热处理不当,会造成奥氏体304不锈钢中少量马氏体或铁素体组织。这样,304不锈钢中就会带有微弱的磁性。
      另外,304不锈钢经过冷加工,组织结构也会向马氏体转化,冷加工变形度越大,马氏体转化越多,钢的磁性也越大。
      要想完全消除上述原因造成的304钢的磁性,可通过高温固溶处理开恢复稳定奥氏体组织,从而消去磁性。
       特别要提出的是,因上面原因造成的304不锈钢的磁性,与其他材质的不锈钢,如430、碳钢的磁性完全不是同一级别的,也就是说304钢的磁性始终显示的是弱磁性。
      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不锈钢带弱磁性或完全不带磁性,应判别为3-4或316材质;如果与碳钢的磁性一样,显示出强磁性,因判别为不是304材质。
    不锈钢检测现在一般采用试剂法。不锈钢专用检测试剂在不少专业领域被普遍采用,一小滴便可以检验出不锈钢的质量优劣。不锈钢有几种标号,316L、316、304、302、206、204、202,采用这种试剂检测均可区分。
在钢材表面滴一滴试剂,两分钟后可见颜色变化。试剂瓶上有色卡便于你比较。你对比自己钢材上的颜色和色卡上的颜色,便可以知道你手中的钢材是什么标号的不锈钢了。
最专业的应该是光谱分析法。如果有朋友从事这项工作,那也是举手之劳。

网友:
试剂法还是不大可靠,建议光谱分析法!

网友:
还有就是磁铁的磁场强度不能大,太大的话都有磁性。整天搞这个,,,,不锈钢和磁铁,

网友:
不锈钢生锈后也会带磁性,虽然它不容易生锈

网友:
的确遇到过类似情况:原来不带磁性的304不锈钢丝,冷轧后就变得有磁性,在经过热处理后又没了磁性。原来还是不锈钢材料的金相组织变化的结果。
想问一下,除了试剂法外,还有没有使用于现场检验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

网友:
网上查到了:3-10秒钟可快速定量分析材料中:Ni镍、Cr铬、Mn锰、Fe铁、Zn锌、Se硒、Zr锆、Nb铌、Ti 钛、V钒、Co钴、Cu铜、Mo钼、Pd钯、Ag银、Sn锡、Hf铪、Ta钽、W钨、Re铼、Au金、Pb铅、Bi铋、LE轻元素。
报价:每台28万元!

网友:
太贵了,中小企业一般不愿意买

网友(2013-04-04):
我只知道手持测温度的,今天学习了手持测合金的,太好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