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主轴受的轴向力怎么样?

楼主(2010-01-13):
目前在做一个87通孔的主轴,以往前端支撑都是用圆柱滚子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的组合,现在想改用圆柱滚子轴承和高速角接触球(BAR:只能承受轴向力)的组合,但是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理,自己分析车床还是收径向力比较大,轴向力相对小些。不知道自己分析的是否对,那位兄弟有类似的经验,能否指点下

网友:
你说的这种结构师NSK推荐的一个主轴结构,应该可以的。
车床车外圆时主要受径向力,断面钻孔时轴向力较大

网友:
IKC  方便的话把你的邮箱给我  我把NSK轴承的资料给你一份  你按照自己的需要看选用那种配置

网友(2010-08-21):
回复 网友A:

    可否发一份给我啊,我在设计一套结构,和车床的受力情况差不多,现在真烦恼怎么计算。我的邮箱smilezsl@126.com,拜托了。

网友:
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 NSK 的 厂家,让邮寄一套产品数据手册 里面都有
囧  没有电子的  直接是书 走快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