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失火的原因,求高手帮助分析

楼主(2010-01-13):
   这是AVL的缸压传感器测得的一台194发动机的缸压曲线,转速为3500,节气门开度为32.5%。小弟刚学发动机,不太懂,求高手帮助分析发动机缸压出现这样的曲线的原因,我QQ834173947,欢迎指教啊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燃烧曲线是有问题,第一图,有可能与燃料有关系,有可能与在燃烧室的状态有关系,第二个图是燃烧室形状与燃料之间有问题,
你现在提供的东西,无法准确判断,
念书吧,念内燃机设计的东西,多看燃烧室设计、火焰模型部分,

楼主:
谢了 以上两图是同一测试批次下同一汽油机的两个不同的循环。同一转速下,节气门开度变大,曲线形状变好。

网友:
按你说的,应当是混合问题,假如燃料辛烷值合格的话,在‘节气门开度变大,曲线形状变好。’的情况下,基本就是混合的问题,点火问题的火焰扩散不是这个曲线,应当是整体偏移的,而不是峰值偏离正态分布,

楼主:
谢楼上大哥啊 我能不能把数据发给你,请你帮我看看呢

楼主:
谢楼上大哥啊 我能不能把数据发给你,请你帮我看看呢。还有一些循环我感觉根本就没着火。有的曲线出现两个波峰,后一个在离上止点较远的地方,就好像在上止点之后才又开始点火似的

网友:
怎么论坛还有专门评分的?

你把能搜集到的曲线都发上来吧!
有可能的话,把燃烧室形状、点火位置,测点位置,燃料化验参数,哪家的燃料,这些东西也都发上来吧,
有可能请专人给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