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内圆磨床---请教

楼主(2010-01-13):
我想做一款内圆磨床,要求加工零件的内孔精度达到0.0003mm,请教各位如何实现,特别是砂轮轴和工件主轴的要求。先谢了

网友:
技术含量太高的问题,没几个人知道;几个知道的人,估计也不会说给你听。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
什么工件要求这种机床?
0.3微米精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
简单说,玩不了,是一个系统问题,
这东西不玩,说明白了,就不得了。

网友:
楼主给出具体工件的图纸
俺可以明确告诉你能不能玩,如何玩.
没具体到工件判断不了,比如要是内径是5,长度为500,圆柱度要求0.3微米,那就玩不了,一般的红毛也玩不了.

网友:
主轴轴承钢,轴承P1级,加工主轴要老外加工,,,,,,,,,,,,砂轮,,,,,,,不懂

网友:
呵呵,国人能造出这样的机床,是拿机床在你面前显摆,而不是拿他的技术来这里显摆。

楼主:
我说的是内孔的圆柱度和跳动

网友:
内孔的圆柱度要是想做到0.3um 那么圆度必须小于0.3um一下才能保证

能造出这个机器就像楼上的说的,根本不可能把技术给你,因为他拿着个技术自己做,就能发财了。

如螺旋线说的内孔6mm 和60mm 的圆度和圆柱度不会是一样的,长度10mm和150mm 也不是一个概念了

网友:
俺见过内孔磨。UVA的,标称圆度是0.4微米。最小能磨0.5的内孔。主轴转速最高是19万。
不知道楼主想设计0.3微米圆柱度的机床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一个系统的问题,能在这里描述清楚的吗?

网友:
就算有人给你描述清楚,按照目前国内现有的条件,楼主玩得起来吗?

网友:
不知道,假如做出来我找人借钱买一台先储备着

楼主:
做好后会给13楼一台的

网友:
谢谢,以后我不干别的,专门做校对环规卖给各地计量局对了,你要先给我可加工范围,直径、长度,先打听好市场

网友:
磨外圆到1μm以内的我这里到是有。你说的那个好象有点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