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0主轴箱故障---请教

楼主(2010-01-13):
单位一台3040主轴没动作,变速失灵,泵是才换的新的,摩擦离合也正常,就是什么动作都没有,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变速是通过分油块来控制不同油缸的.齿轮箱上面有分油块.上面有很多油管.那个变速杆是否脱落?
" ]# K1 o; E3 U3 b油管接的是否正确?

网友:
看看相位有没有反,相序错了就,油缸工作反了就换不了档

楼主:
变速杆没有脱落,油管都是正确的,按下操纵手柄后摩擦离合工作都正常,就是主轴没动作,麻烦大家指教.急!!!!

楼主:
油泵工作也正常,三楼的朋友说的相位应该是电路吧,没有反.

网友:
如果离合正常,那么压力也就正常,不能工作,说明主轴传动部分有问题,打开观察窗看一下是哪根轴上的齿轮没有咬合上。有可能是某根轴上的芯轴脱开导致齿轮无法咬合,还有操作问题,你能保证操作正确否,操作杆换速后先向下压一下,让变速齿轮动作一下,齿轮才咬合的上,有一个三位的油缸,看那油缸下方轴的齿轮是否已经到位,有很多时候,是这个三位油缸的动作不正常,就是那个缸上有三根管子的那个。其实要找这类故障,主要是看齿轮的咬合状态,如果咬合状态都正常,那就是离合或液压的问题了。你自己看看吧。问题解决后,把结果传上来,分享一下,记得哟~

楼主:
谢谢了,今天看了一下,操纵杆向下的时候变速齿轮什么动作都没有,三位油缸下面的齿轮和任何齿轮都不接触,看来就是这个三位油缸有问题,明天准备拆下看看,谢谢了!

楼主:
终于解决了,六楼说对了,是三位油缸的问题,不过不是芯轴脱开而是芯轴卡死了,今天去了后把三位油缸拆了下来很紧.把缸套用研磨沙研磨直到芯轴在里面滑动舒服,顺便也把其他几个油缸清理了一下,真的很感谢六楼以及大家的帮助,社区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相信我会天天上的.

网友:
呵呵,解决就好,有问题再给我留言吧。

网友(2010-04-07):
果离合正常,那么压力也就正常,不能工作,说明主轴传动部分有问题,打开观察窗看一下是哪根轴上的齿轮没有咬合上。有可能是某根轴上的芯轴脱开导致齿轮无法咬合,还有操作问题,你能保证操作正确否,操作杆换速后先向下压一下,让变速齿轮动作一下,齿轮才咬合的上,有一个三位的油缸,看那油缸下方轴的齿轮是否已经到位,有很多时候,是这个三位油缸的动作不正常,就是那个缸上有三根管子的那个。其实要找这类故障,主要是看齿轮的咬合状态,如果咬合状态都正常,那就是离合或液压的问题了。你自己看看吧。问题解决后,把结果传上来,分享一下,记得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