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挖掘机发动机连杆断,头痛,请高手帮忙分析事故原因。

楼主(2010-01-14):
机油不缺、水也不缺。发动机大修完也使用了三个月,四配套也没有损坏,连杆螺栓也没有问题?实在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
连杆断直接把发动机缸体打漏,造成发动机报废。不过在连杆断的五天前,有一次侧翻车事故,翻车对发动机连杆有影响?需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断连杆,基本是连杆的自身问题,或连杆销的问题,这类问题占85%的可能,有些是连杆销先有问题,连杆接着有问题,有些直接就是连杆的问题,
你找人马上看连杆的断口,有条件的作金相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这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
连杆是一个重要件,千万不能大意。方便的话,发个断口图上来。

楼主:
那车的连杆使用差不多5年了,重来没换过,质保期已经过了,厂家不给处理了。

网友:
柴油机连杆折断,大原因三个,连杆材质问题,连杆组装问题,发动机整体问题。
对于五年旧车,材质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大修时经过探伤检查的话;若仅出现连杆问题的话,发动机其他也没有大问题,比如曲轴的前后串动等,摔过之后大概没有作仔细检测;所以,应该是大修时的组装精度不够,曲轴运转不平衡,必定有先兆,如发动机抖动,共振等。以后换缸体,连杆,活塞,也要换曲轴,新曲轴不会有这类问题的。

网友:
受教了!
原来连杆断裂要做这么多的分析啊!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5楼说的很有道理
大修时装配精度没有保证   很有可能啊

网友:
柴油机连杆折断,大原因三个,连杆材质问题,连杆组装问题,发动机整体问题。
对于五年旧车,材质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大修时经过探伤检查的话;若仅出现连杆问题的话,发动机其他也没有大问题,比如曲轴的前后串动 ...
引用 网友A:

分析透彻。

网友:
五楼算是个行家。这里说说我的看法:发动机出现过侧翻,然后出现连杆断裂这种现象是常见的(侧翻后没有及时维修处理就使用)。发动机侧翻后机油会进入燃烧室及气门室盖内外溢,如果没有处理,会导致连杆在发动机运行时受压冲击过大,使用寿命会缩短及连杆变形,损伤(有的不通过仪表检测是看不出来的)。从你所说的故障来看,产品本生不会有质量问题的,应当算是维修时检测不完全或失误。

2009年我这里就出现过一台,比你的更严重,车侧翻后客户没有处理,将车吊正后就直接启动发动机,一分钟后连杆就将缸体打坏了。

网友(2010-04-30):
5 楼分析 透彻, 应该是装配上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受教了!谢谢前辈!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道道啊!

网友:
学习了,值得借鉴。。。。。

网友(2010-08-23):
在侧翻时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直接导致连杆工作异常,恢复原状后再次工作,受力不均,导致断裂,最后敲碎缸体。

网友(2010-11-28):
日立挖机,连杆断的可能性最大是机油出了问题,烧瓦引起!日立挖机五十铃发动机常常腰中撑手!

网友:
受教了,感谢5楼精彩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