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攻丝----请教

楼主(2010-01-14):
谁能解决手工在不锈钢上面攻丝的问题啊?
202或304的不锈钢很粘,我试了好几种方法,都不行。我实在是没招了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不锈钢板仅仅是攻丝难,可不锈钢角钢直接就连孔都钻不上了,难道真的是我们的进得材料材质有问题?

网友:
不锈钢比较韧,手工攻丝是比较难攻。可考虑分头攻、二攻,可以好点。

网友:
可以换一下切削液试试!

网友:
不好做,不锈钢的加工很麻烦,用手用丝锥基本上搞不了的,推荐用兰量强力丝攻,专门搞不锈钢丝锥的

网友:
在不锈钢上攻丝比在普遍钢材上攻丝要困难得多。经常出现由于扭矩大,丝锥被“咬死”在螺孔中,崩齿或折断,螺纹表面不光,沟纹,尺寸超差,乱扣和丝锥磨损严重等现象。因此,攻制不锈钢螺纹时应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加以解决。
  1、攻制不锈钢螺纹时,“胀牙”现象比较严重,丝锥容易“咬死”在孔中,所以螺纹底孔应适当加大。一般情况下,螺距为1mm以下的螺纹底孔直径等于公称直径减去螺距;螺距大于1mm时,螺纹底孔直径等于公称直径减去1.1倍螺距。
  2、选择合适的丝锥和合理的切削用量,是关系到攻丝质量的关键。丝锥材料,应选含钴或铝超硬高速钢;主偏角和螺距、丝锥把数有关,头锥κr=5°~7°,二锥、三锥为κr=10°~20°;校准部分一般取3~4扣螺纹长度,并有0.05~0.1mm/100 mm的倒锥;容屑槽方向一般取β=8°~15°,可以控制切屑流动方向,对于直槽丝锥,可以将丝锥前端改磨成螺旋形;丝锥的前角一般为γp=15°~20°,后角为8°~12°。
  3、可采用无槽丝锥对不锈钢攻丝。
  4、不锈钢攻丝时,应保证有足够的冷却润滑液。通常可选用硫化油+15%~20%CCl4;白铅油+机油或其他矿物油;煤油稀释氯化石蜡等。
  5、在攻丝的过程中,万一丝锥折断,可将工件放在硝酸溶液中进行腐蚀,可以很快将高速钢丝锥腐蚀,而不报废工件。

网友:
攻丝

1,底孔比正常要稍大一点
2,加机油,且经常回转,断销
3,一定要分头锥和二锥

钻孔

要求:1,没转一个孔需磨一下,保证锋利
2,在钻头下放置一块砂布,有利于钻孔和排屑
3,切记钻头不锋利而在孔的位置干磨,这样热了之后,钢就变硬了,攻丝将是大难题了。

顶楼上一个,我是湖北双耀的老客户了,呵呵

网友:
不锈钢攻丝可以采用含“钴”丝锥!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市场上有专用不锈钢丝攻油进口的牌子叫“rocl"价格比较贵!考虑成本可以用”四氯化碳“化学试剂无毒!简单方便的话可以用牛奶  要纯牛奶

网友:
6楼7楼是一家的?

网友:
学习了,管他们是不是一家的,只要东西好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攻不锈钢主要是底孔。

网友:
知道了很多东西

网友:
不锈钢板仅仅是攻丝难,可不锈钢角钢直接就连孔都钻不上了,难道真的是我们的进得材料
我们经常加工不锈钢、镍基合金,钻孔应该不是有问题,我们用普通的高速钢钻头发黑后皆可以,转速100转左右,进给0.2毫米,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有种说法:用酸醋做冷却液润滑剂,有点效果。

网友(点评):
有用的,我见过,还有用酱油的

网友:
学到了好多

网友:
不锈钢材料攻丝,可以使用大(猪)油做润滑剂,效果不错。

网友:
可以加点豆油或香油

网友:
我是专业不锈钢攻丝的 可以用普通丝攻 底孔不扩大(比如 M5的丝我就钻4.2的孔) 不用专用攻丝油 量大可以联系我15990678628 17# 鲁南机床

网友:
攻丝

1,底孔比正常要稍大一点
2,加机油,且经常回转,断销
3,一定要分头锥和二锥(

钻孔

要求:1,没转一个孔需磨一下,保证锋利
2,在钻头下放置一块砂布,有利于钻孔和排屑
3,切记钻头不锋利而在 ...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头攻,和二攻,三攻还要把前面的长斜度去掉,一次到位,用攻牙油,钻孔时用较低的转速,一定要加冷却液,切记上面第三条,
还有材料也有问题,因为不锈钢里面的镍铬含量不同,还有杂质影响,都会影响加工难度,不锈钢不好加工.

网友:
我们也经常坠不锈钢扣  ,  我觉着放豆油比较好,丝锥也不太磨损,

网友(2012-02-05):
学习了,攻不锈钢主要是底孔

网友:
5楼的是理论知识 在实践中很难掌握 攻202 304 时首先选对丝锥 如含钴的 在加一些液 如酱油或白醋

网友:
学习到知识了。这次也买几个兰量丝攻试试。

网友:
用酱油和醋~~~~~~~~~~~~~~~~~

网友:
不锈钢钻孔用德国钴领,日本OSG钻头,最好是钻完孔用扎刀再扎一下保证孔不偏再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