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弯管,出现了坑和褶皱---请教

楼主(2010-01-14):
现在我有76*5,60*3.5两种规格的无缝碳钢管,准备加工成弯管,弯曲半径=2D。但在实际生产中出现了坑和褶皱,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钢管材料不好

网友:
工件现退火。
把管内灌水后用制冰机让水变成冰后再折弯,若还不行灌铅。但要注意环保。

网友:
灌砂后氧气烤着弯,,,,,,,,,,,

楼主:
哥们 你这办法太复杂 3# lllzp

网友:
楼主您好!你们的弯管机有没有防皱板(消皱器)这个装置(如图)?

网友:
弯管的时候沙没灌好?这个从图片上很难看出来,要是能亲身去看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这种机器弯管的无须填沙的!

楼主:
版主说的很对,使用这种设备确实不用灌砂,加热等。但是用没有防褶皱器我不清楚,因为工厂在国外,我只是这批钢管的供应商,我现在得找出是设备的原因还是我自己钢管的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要在现场得到哪些数据呢? 6# 憨老马

网友:
我没有实际计算过,不过根据我们工作的经验,以下两点请考虑一下:
1、弯曲半径问题;
我们弯的都是壁厚在1.2~2mm之间的焊逢管,弯曲半径1D没问题,你们的管壁比较厚,2D可能够呛;
2、防褶皱器的调节。

楼主:
谢版主,我在想办法确认下

楼主:
我刚才查了下transfluid的网站,对于DB40168 3A CNC这台设备,当壁厚为sch40时最大可以做大6“,当壁厚为sch80时,最大可以做5”的钢管,那么这个设备做我那两种规格的钢管,如果在工人操作正常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材料不太好吧

楼主:
现在只剩下两个可能性,工人的操作水平和材料的问题,这个钢管已经供两年了。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很困惑,不知道大家看第4张图没有,有一处明显鼓了出来,如果磨具正好合适,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你有芯棒吗?13814885280我的电话。

网友:
如果材料已经供了两年,以前可以加工,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尽管问一下供应商,不过如果你们自己没有数据的话,只能够通过调机解决!
我们的弯管机,用过多个厂家的材料,一般没有多大问题!

楼主:
也是,有些事情真是说不太清,协商一下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相关的夹具和拉芯有磨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老马对弯管机也很了解啊

前辈就是前辈 见多识广

弯成那样 完全是模还有辅推的问题,那么厚很少用抽芯的。抽芯,防皱辅具,都是针对薄管子的

你让你客户联系弯管机厂家处理。要是设备厂家不处理,非要赖到材料上,

那就只能说你要是去处理好了

不是材料问题而是设备问题就要设备厂家负责费用了。

网友:
请你把设备的图片拍些清晰的 夹持部分 和模 看能不能看的到点问题

网友:
还有一点 刚忘记了  生锈的很厉害的管子 锈出了坑坑点点  弯出来想不瘪很难

楼主:
都是老师啊 !!!

楼主:
工厂在国外,下周我让我同事去现场看下,拍些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能说很熟,“知道份子”而已,用米国的机器,快9年啦!

网友:
见识了!!
我以前都是灌砂的!!
出问题的都是料不好的管!

网友:
个人觉得是材质 不好的缘故

网友(2010-03-02):
是你们的机器落后了,你的弯管机磨具不好,张家港又最新的机器,便宜又实惠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介绍一下!

网友:
和你的模具设计也有关系的

网友(2011-07-08):
回复 网友E:

老马,我们现在也遇到这种情况,D54的碳钢 , 厚度1mm,弯曲半径是63,有软芯棒和防皱板,但是弯曲下来还是有褶皱,试了好几种办法都没用,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呢

网友:
76X5的管子我们一直弯的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你的工艺有问题 加工时有没穿芯棒 弯管速度  材质

网友:
要抽芯吧。起皱这个因素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2012-02-29):
1.后面滑块部分压得不够紧(压得太松)。
2.前面锁口夹紧力太小,引起弯曲时管子在锁口内滑动。
3.芯太靠前,引起管材被撬离了轮模。
4.管内润滑不够。
5.管材太硬,引起弯曲时内R材料收缩率降低。
6.芯棒由于时间用长了磨损了,芯棒太小引起内R管壁靠向轮模的力太小,产生波浪形不圆滑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