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峰剪板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4):
我们公司的剪板机现在出现:上刀下来无力(震动太大)、压爪压不紧板材,有的时候上刀向上回位会有点不到位。
对于机器设备想自己修理修理,向请高手请教!

网友:
油或者泵的问题,,,,,,,,,,,,

网友:
上刀刃向下有异常响声是机械臂润滑不够,刀刃回位不到位是回位氮气压力不足。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氮气是足够的,机械臂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点动电磁阀是上下感觉还是正常的

网友:
声音是不是和飞机似的?

网友:
飞机里面的哪种声音啊

楼主(2010-02-23):
问题找到了,是氮气压力不足,加气表坏了,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2010-08-23):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