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槽,环状的该用什么车刀合适?

楼主(2010-01-14):
T型槽,环状的该用什么车刀合适?

网友:
此工件加工采用三把刀。一把端面切槽刀,一把左偏切槽刀,一把右偏切槽刀。切削用量要小。

网友:
能上个图吗?

网友:
先用端面切槽刀把槽深切够,再用内沟槽刀车出“T”形槽。内沟槽刀要两把。一把是正刀一把反刀。

网友:
回答正确,

网友(2010-05-06):
没图怎能么说???????????????

网友:
问题提得简单,回答也就简约。
貌似足以帮助楼主了。

网友:
此工件加工采用三把刀。一把端面切槽刀,一把左偏切槽刀,一把右偏切槽刀。切削用量要小。
引用 网友A:

        说的对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