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的鉆頭才能在不銹鋼里鉆到孔??

楼主(2010-01-14):
用什么材料的鉆頭才能在不銹鋼里鉆到孔??

网友:
钨钢钻头,T12钢钻头,白钢(高速工具钢)钻头,都可以。钻的时候一定要用皂化油冷却。
如果买不来可以把一般的钻头用油淬火后来钻。不过淬火后会比较脆,也会有一定的磨损!

网友:
同意上楼的。

网友:
顶楼上的,我也想知道答案,以前用过哈量,哈一工的,关中的,都不行,成量的钻是还能钻,但钻不了几个孔就要磨钻头了,哪位大大知道什么牌子的钻头好用啊

网友:
群钻好用!加工快!排屑好!
好用!!

网友:
不锈钢材质就用高速钢钻头就可以的,刀具刃磨是关键,但如果是批量加工的话,材质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雷工不锈钢直钻,有些产品量不大就拿他们普通材料的,如果量大就拿雷工含钴的.

网友:
朋友先回去看看你买的不锈钢是否含有“固溶”这一工艺 !要是没有固溶过的不锈钢那你用再好的钻头去加工都很吃力!一般做不锈钢采用含“钴”钻头

网友:
不锈钢的钻削确实是一个难点,所以,国外著名的刀具公司都针对性地设计有专用钻头应对。
   分析国外刀具公司的作法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1.高速钢材质一般选用钴高速钢(M35钴5%,M42钴8%);
2.高速钢钻头的结构设计:首先,采用大螺旋角(35°-40°)、大前角及宽槽设计,有利于减小切屑和钻槽之间的摩擦,便于切屑的排出。其次,钻芯加厚设计,增强钻加工的强度。最后,较薄的TiN涂层可提高切削速度30%;
3.硬质合金则采用超细晶粒型,该类型硬质合金在不损失硬度的前提下具有更好的韧性,主切削刃锋口的强度更好,钻头可以采用较大的前角并磨出比一般硬质合金更加锋利的刃口,钻削轻快,排屑顺畅。横刃部分最好也磨出适当的正前角,可大大减小轴向阻力。另外,适当加大倒锥并加涂层。
4.条件允许的话,最好采用整体硬质合金内冷钻,有利于刀尖部分的冷却和及时地排出切屑。另外,刀夹最好用液压刀夹。

楼主:
貌似咱们论坛上好多人用雷工的

网友(2011-07-15):
钻头是有针对性的,钻不锈钢应该用不锈钢切削专用钻头,至少用M35或是M42或是粉末钢制作的钻头。TiGer牌钻头祝你愉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机会用下我们的,TiGer牌不锈钢切削专用钻头。祝你愉快!

网友:
你钻不了,是你钻头没磨好.磨群钻就没问题.我以前用过德国钴领钻头,也要磨成群钻才有效率,国产钻头磨成群钻,只要不是次品,就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