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液压油起泡沫故障处理,实录---请教

楼主(2010-01-14):
前不久,我们这一个小液压站的呼吸器处渗油,打开油箱发现液面上浮着很多泡沫。油箱容积为20L,无加热系统,液压油为BP的32号普通液压油,吸油管接粗过滤器,且系统无渗漏。请大家分析原因。

网友:
是否回油管太高,在液面以上。

楼主:
是否回油管太高,在液面以上。
引用 网友A:

吸油管在液面以下,这个我可以肯定。

网友:
好像是液压油里面含水量太高就容易起泡

楼主:
好像是液压油里面含水量太高就容易起泡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性已排除,我新更换了液压油,还是出现气泡。

网友:
液压油工作过程油池中起泡沫的原因,可从两方面考虑:
    一、液压油中有水进入,使油乳化,这个楼主说已经排除。
    二、液压系统漏气,气体进入液压系统,产生气乳。
    水乳,会急剧破坏液压油粘度,失去润滑作用,液压元件和机件磨损加剧。
    气乳,使油中混入气体,液压工作性能大大降低。
很可能液压系统漏气

网友:
液压系统漏气

网友:
既然楼主说换了新液压油还是出现这个状况    那估计是液压系统漏气

网友:
是油把空气包住。我遇见过!是刚开始时油缸或油压系统里有空气,加上天气冷,油的粘度大,就出现这样情况!你要么把油加热,或让系统运转十分钟让油发热就没有泡沫啦!是天气冷才出现这种情况的。不信试一下,在回贴。

网友:
同意6楼,检查下吸油管路是否漏气.

网友:
很有可能是蓄能器坏了,然后往系统里漏气

网友:
油泵的吸油管路漏气.要更换密封.吸油滤芯检查

楼主:
是油把空气包住。我遇见过!是刚开始时油缸或油压系统里有空气,加上天气冷,油的粘度大,就出现这样情况!你要么把油加热,或让系统运转十分钟让油发热就没有泡沫啦!是天气冷才出现这种情况的。不信试一下,在回贴 ...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位大哥说的,佩服啊!只是这个系统太小了,作业时大部分时间它都处于停机状态,所以即使作业时先运行十分钟,估计过一会儿油液温度也会降下来。所以,我打算更换液压油。换为BP Bartran15号油,这种油的倾点在-51摄氏度。

楼主:
很有可能是蓄能器坏了,然后往系统里漏气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里没有蓄能器

网友:
液压油总量刚好亏油时,容易产生这种现象。

网友:
油泵进油口法兰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