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零件的焊接是采用什么焊接方法

楼主(2010-01-14):
公司有个零件,两张筛网对接,筛网厚度0.2t,请问需要像照片上这样对接,应该采用什么焊接工艺

楼主:
盼高人指点

网友:
可以用氩弧焊。

网友:
看材料啦,,,,,,,,,,,

楼主:
氩弧焊好像不太好焊,是不锈钢网,网眼直径0.4,孔距0.6,板厚0.2

楼主:
盼高人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激光焊,可以试下

网友:
激光焊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