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F双泵两个出油口是否能直接连接

楼主(2010-01-14):
如题!!!!!!!!!!!!!!!

网友:
楼主有原理图吗,发上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问题有点奇怪,要看后面的系统怎么接,不能绝对说不可以,但是一般是不使用的.泵出口需要有单向.

楼主(2010-04-29):
请教各位这个图可行吗?如果把叶片泵换成柱塞泵是哪个的成本要低点

网友:
首先回答你如果压力足够的话,还是选叶片泵比较省钱点。(你选的泵好像是20Mpa吧)
图不是太清晰,看不太仔细。原理没有问题的。只是在选型上感觉有一点问题,由于有些选型看不太清楚,这里就将我看到的说一下吧。首先你选的那个三位四通阀,从造价上不应该选电液阀。你这个系统的流量并不是太大,电磁阀完全可以替代。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就是你泵的选型,为啥要用双联泵?用双联泵无非就是,在要求不高时,第一,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速度变化和系统压力的的变化,比用变量泵可以省一点钱。
   但是,你这里如果是为了速度调整的话,45/16的泵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双联泵有三种输出流量输出,16 、45、61(16+45),可以看出这个变化速度是不太理想的。就算是为了加压吧,也不会11Mpa、16Mpa、44Mpa、这样变化吧。
    建议你将另一路也接一个电磁溢流阀,以此达到三种变化模式。将这个泵改为45/22,在这里这是在你的思维上做了一下简单的调整,不太清楚你的具体要求,只能做到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