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内壁处理---请教

楼主(2010-01-14):
油箱内壁一般要进行抛丸或者喷砂处理,但是由于沙粒很小,喷砂之后的清洗就很困难,沙粒清洗不干净,对后面的工作造成影响,不知道那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可以使试试喷涂。

网友:
在里面和面,用湿面粉粘掉杂质

楼主:
沾过了,但是无法彻底清处,

网友:
油箱最好是酸洗磷化处理

网友:
酸洗后,喷塑处理,效果不错,我们一直采用

网友:
压缩空气吹

网友:
酸洗后,喷塑处理

网友:
在油箱底部只做个沉降室,清洗时用于沉降细砂。

网友:
在油箱底部只做个沉降室,清洗时用于沉降细砂。
引用 网友A:

不知结构如何?

网友:
大油箱内部可以酸洗后喷塑,小油箱一般酸洗磷化

网友:
其实很多还是 焊接时候师傅们的现场掌握了。很多颗粒都是焊接后,落下的,然后用风机吹到了板缝中,在后面使用中,由于震动就都跑出来了,破坏了油质。

邮箱的处理工艺 主要有 和面法,磷化,喷塑,
据我所知,喷塑还是可以的,主要是喷塑工艺掌握 ,还有就是 材料的质量,不易被氧化。一般还是可以保证质量的。

至于磷化,老师说工艺处理的好,也是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