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圆棒料快速地加工成六角形料?

楼主(2010-01-14):
1.由于批量较少,品种多,材料供应商提供六角形料(材料为易切削钢),比较困难,仅提供圆棒料,需要自己加工成六角形料,再上车床加工成零件。用铣床加工成六角料,比较麻烦,有没有比较快速的方法将圆棒料加工成六角料?比如:提供Φ80mm的圆料,加工成对边为66.67mm的六角形料,对边的公差为0.10mm.
2.如果采用锻压的方式成型,材料组织是否有变化?
3.有合适的供应商的话,可以联系我。谢谢!

网友:
用空气锤锻打?

网友:
先锻压,再冷拉,或是冷压

网友:
你要说明一下你们想自己加工还是外协加工,并且有什么设备

网友:
工艺要根据现有设备来编制

网友:
要外形的话最方便就是自由锻了,量少最合适

网友:
联系我  可以提供专用机床 直径80  长度50左右  60秒一件

网友:
用六方车床车就可以

网友:
简单直接上六角车床车,两轴连动四角六角八角都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有很多规格的六角型材料,需要外协。六角车床,估计多少钱?

网友:
台湾的要十多万吧,量多直接买六角材料

网友:
如果零件不长的话,仪表六方车床就可以,才三四千块钱

网友:
量不大的话用六角车床" {5 W& [: X- d' v
量大的话买成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