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高速轴断裂问题?

楼主(2010-01-14):
用江苏某厂家硬齿面减速机高速轴断裂,我们常规产品以前没出现过,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

网友(2010-04-09):
断裂的部位不一,原因不一样的,断口裂纹的特征不同,原因也不同,请具体说明

网友:
overload and the pinion groove

网友:
一毛说的对,另最好附上图片。看下轴承是否先坏了,如果轴承没坏,最好取断裂处材料让相关机构做个材料分析。另外也有可能过载了。

网友(2010-09-21):
如果操作没问题的话,材料的问题可能比较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