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丝 改反丝---请教

楼主(2010-01-14):
今天加工一个螺母,在快要加工完了的时候才发现出错了, 原本是反丝的让我不小心给车成正丝了, 怎么办啊 ?还没加工完呢, 是梯形螺纹, 螺距是8.0的 ,该换样板刀时才发现的 。 这个件有办法改吗? 不想仍掉, 他的要求不高。

网友:
废了,没救了。

楼主:
为啥没救了 换个角度 从新对刀不行吗 ? 这个工件的要求不高 能拧上就可以的   给想个辄吧

网友:
要是强度要求不高,你就把它当做还没加工螺牙的光孔重先加工反螺纹就行了

网友:
应该没救了

网友:
都快加工完了,还有什么可救得!

网友:
为了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
我认为此零件报废!!

网友:
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