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数控上加工梯形左螺纹?

楼主(2010-01-14):
现在要加工一批铝件,全部要加工梯形(左)外螺纹和内螺纹,我用的是广州数控980TD系统,请问车(左)内螺纹时是开反车车螺纹吗?切削进刀是不是和加工普通三角形螺纹一样,有什么技巧呢?还有我车的是2mm的梯形螺纹,刀具规格选择在什么范围较好。谢谢

网友:
不需要开反车,车刀由内往外车就可以

楼主:
不需要开反车,车刀由内往外车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见过梯形螺纹车刀,请别见笑,请问刀粒前后两端的角度是一样的吗?还有螺纹的深度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应该是用螺纹车刀就解决了,但需要左右借刀

楼主:
顶一下,请老师们指教了

网友:
不需要借刀,4楼没有考虑到是铝件,用G76就搞定了!
很是简单啊!!!!
(可惜最近我在网上询问车蜗杆的事情没有人能告诉我呀,有会在数控上加工的人吗??)

楼主:
不需要借刀,4楼没有考虑到是铝件,用G76就搞定了!
很是简单啊!!!!
(可惜最近我在网上询问车蜗杆的事情没有人能告诉我呀,有会在数控上加工的人吗??)
引用 网友B:
G76我还没用过,用G92可以吗?背吃刀量有什么讲究呢?兄弟,我也没车过蜗杆,不好意思

网友:
还是G76好
G76是斜进刀
而G92是直进刀

网友:
不建议用G76,因G76是斜进刀常常导致牙型不准确,而且粗糙度也难保证(虽然理论上G76的最后也是直进法)。一般实际加工中多用G92,方便、质量也好保证。加工蜗杆等其他复杂螺纹多用G33 ,虽然编程复杂了些,但却便于控制。  数车加工左螺纹很方便,仅仅把起、终刀点对调一下,而不需像普车那样对车床进行调整。    梯型螺纹的深度是:0.5x螺距+间隙(螺距在1mm——5mm时间隙0.25mm;螺距在5mm——12mm时间隙是0.5mm)。

楼主:
不建议用G76,因G76是斜进刀常常导致牙型不准确,而且粗糙度也难保证(虽然理论上G76的最后也是直进法)。一般实际加工中多用G92,方便、质量也好保证。加工蜗杆等其他复杂螺纹多用G33 ,虽然编程复杂了些,但却便于 ...
引用 网友C:
[/quote用G92编程就不用左右借刀了吧,还有切削进刀有什么技巧?每进一刀切削多少较好?车内螺纹时是从里面往外车吗?

楼主:
还是G76好
G76是斜进刀
而G92是直进刀
引用 网友B:
斜进刀和直进刀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
分层法往下车吧,就像普车那样子

楼主:
分层法往下车吧,就像普车那样子
引用 网友D:
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网友:
左螺纹都是自左向右车。2mm的梯型螺纹槽宽仅仅1.268mm牙顶宽是0.732mm深才有1.25mm,这种超小的梯型螺纹俩三刀即可解决问题,就算来个五六刀还用76?!我们这边加工紧定套螺母4的螺距一样直进车,还是45钢的呢!我真怀疑我们是不是搞实践的。关键是要用左梯形螺纹刀,用右刀的话将会因螺旋升角的干涉而破坏螺纹的右侧面粗糙度。

楼主:
左螺纹都是自左向右车。2mm的梯型螺纹槽宽仅仅1.268mm牙顶宽是0.732mm深才有1.25mm,这种超小的梯型螺纹俩三刀即可解决问题,就算来个五六刀还用76?!我们这边加工紧定套螺母4的螺距一样直进车,还是45钢的呢!我真 ...
引用 网友C:
[/quote谢谢,]今天试车了两件,用G92指令,加工出来还可以,每进一刀0.1mm,转速25,车螺纹都用了一个小时,像你说五六刀实在不行啊,螺距这么大,那车刀怎能受得了啊?

网友:
如果是内螺纹打反转就可以了,外螺纹也可以就是装刀比较麻烦,

网友:
我一般用G92X(U)~Z(W)~R~F~我用的是广数的

楼主:
如果是内螺纹打反转就可以了,外螺纹也可以就是装刀比较麻烦,
引用 网友E:
装反刀也是要用左螺纹车刀啊,真的是很麻烦,装反刀有什么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