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串激电机冷却状态时刚开始的功率是最大的,开机稳定后会变小些?

楼主(2010-01-14):
为什么串激电机冷却状态时刚开始的功率是最大的,开机稳定后会变小些?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趣,不知楼主是使用何种方法,观测到串激电机功率的变化?
根据串激电机的转矩-转速曲线,可知其在开机瞬间,转速近于零,输出转矩最大,称为启动转矩。随着转速上升,输出转矩随之下降。而在正常运转时,称为工作转矩,它是肯定小于启动转矩的。
电机的输出功率,等于转速乘以转矩。启动时虽然转矩最大,但因转速近于零,此时的输出功率不可能最大。

网友:
楼主想想看为什么静摩擦系数大于动摩擦系数

网友:
还需要说明的是:串激电机在启动时,它的启动电流较大,而在稳定运转时,工作电流要小些。
冷态启动的电机,其启动电流较大,这是因为冷态时电机绕组的电阻较小。稳定运转时,绕组温度上升,电阻增高,也使电流下降。
电流乘以电压等于电机的输入功率,这大约是楼主所说的“功率“了,不过它并不等同于电机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