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M30怎么加工又快又好?请高手指点,谢啦!

楼主(2010-01-14):
螺纹M30怎么加工又快又好?请高手指点,谢啦

网友:
高效加工方法需要具体工件具体分析。要有图纸。北京诚隆机械加工厂。王玉国。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电话010-13522367279

网友:
这么个快法,你到是说清楚

网友:
看你的要求了,一般的可以用攻丝机

网友:
车啊,三四刀就搞定了

网友:
车或者螺纹铣

网友:
车最快了。攻丝的话主轴要至少50以上的才干的动。那只能用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