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矫直辊编程

楼主(2010-01-14):
遇到件曲线型矫直辊,它是由多个节点构成的一个曲线,数控编程时每一段要用圆弧过渡,不知道怎么画啊。做了几个都反映曲面不是非常圆滑,望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把曲线贴上来看看。
是车工序还是磨工序?
如果机床是专门的机床那应该没问题,但假如不是,那要知道是什么系统,开了什么功能,才知道能不能加工出来。

楼主:
图片在附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