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沙拉孔,该怎么弄?---如图,请教

楼主(2010-01-15):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如下图在2.3mm的材料上打2.0深的沙拉孔,底孔(预孔)D要做多大?请有经验的大侠告知。谢谢。

楼主:
高手还没看到? 快来解决啊,期待。。。。。。

网友:
楼主想怎么加工这沙拉孔?一般打到大于你要穿过螺钉的直径吧?

楼主:
楼主想怎么加工这沙拉孔?一般打到大于你要穿过螺钉的直径吧?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冲压零件,要在模具中做出来,至于是过螺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不过做这个是要分三步的,即冲底孔,打90度锥形,冲3.1的通孔。现在我是想知道预孔该冲多大,与料厚及中间的通孔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底孔尺寸不是关键,你打90度锥时会挤压变小,只是变形不要大于3.1即可

网友B(2010-04-21):
我上次做的时候材料5052的铝,按照楼主的尺寸底孔3.2,压锥度时模芯上加一个3.1的圆柱定位孔就不会小了,就是反面有一圈浅浅的压印。

网友(2011-10-31):
我的问题是    怎么打出来的四个孔的变形程度不一样

网友:
知道孔了,产品是什么样的?通常是可以一次成型。

网友:
大家好,我是上海柏力仪器的余先生,诚交各位朋友我们主要代理海克斯康,思瑞三坐标,影像仪,希望能和各位合作,您提供信息,重金酬谢。谢谢
联系电话 021-60831587 联系人:余先生

网友:
哎,两步/三步多了可以打出来,三步打出来的好看点。两步打需要算下,等体积法就Ok;三步和你底孔没啥关系,不要打的太大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做的时候材料5052的铝,按照楼主的尺寸底孔3.2,压锥度时模芯上加一个3.1的圆柱定位孔就不会小了,就 ...

底部加镶件垫高0.1就可以了,能消除压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孔尺寸不是关键,你打90度锥时会挤压变小,只是变形不要大于3.1即可

最好用材料试一下,90度锥才是关键,预冲孔太小,90度锥不好做(不是打不到位就是材料外边缘挤得太多),预冲孔太小,冲3.1有问题。

网友:
我们原来在铝板上打这种孔,是直接在板上打沙拉孔,反面打个小凸点出来,后续冲孔,2步解决

网友:
大家好,我是做激光设备。有空过来讨论一下激光。其他的我不懂

网友(2011-11-30):
看到各位大虾问的问题 我就知道自己好好回去学习基础课程了   好好努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