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内孔---请教

楼主(2010-01-15):
现在我们公司新买的数车,车铝合金工件40.5mm的内孔,公差0.03mm,一批车下来内孔尺寸逐渐变大大概四十件(一个小时)变大0.01mm。我们做了系统X轴的重复定位测试,一个小时变化在0.002mm之内。另外,内孔车得不圆,椭了0.005mm到0.01mm。本人毕业工作不久,请教各位大侠,帮忙分析赐教对策。

网友:
椭了0.005mm到0.01mm在正常不过了。

网友:
看你说加工孔不圆!我不知道你工件外形是否是规则的!若是不规则要考虑配重!让它在高速旋转中不会有跳动!关于加工精度问题的话;加工铝件切削液浓度要高(防止粘刀)刀片刀尖角度要小!

网友:
装夹、热变形都有影响的。铝件加工对于温度是很敏感的。有条件的话建议切削油温度保持变化小点。装夹尽量使用自动装夹,减少装夹受力变形。有活的时候尽量连续运转不停机,这样尺寸的变化就不会那么大了。当然,刀具上面也是有点讲究的。这个就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说了。

网友:
一个小时变化在0.002mm之内      机床没有问题
关于椭圆孔要从:冷却/刀具是否已经钝了/切削参数考虑
有关铝合金可以粗车高转速.大进给.进车可以吃少一点!!

网友:
很正常,工件变形了

网友:
这应该还在公差要求的范围内吧!刀具钝了吧!

网友:
我觉得大家说的已经基本上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问题是公差只有0.03mm

网友:
椭圆是因为你那夹具的问题吧,尺寸不稳定那有可能是刀具的原因吧。

网友:
很正常,数控车床的主轴圆度和跳动都不是0嘛!

网友:
现在我们公司新买的数车,车铝合金工件40.5mm的内孔,公差0.03mm,一批车下来内孔尺寸逐渐变大大概四十件(一个小时)变大0.01mm。我们做了系统X轴的重复定位测试,一个小时变化在0.002mm之内。另外,内孔车得不圆, ...
引用 网友A:

毕业不久你也应该知道补刀这个东西啊,难道你认为调好之后就一直是这样???

现在的学校太也不负责任了把,怎么教的

网友:
楼主对机床要求太高了,你的机床应该还可以

网友:
那是正常误差

网友:
你们错了。那厂家要求一天不能补刀的。

网友:
大家说的不错

楼主:
补刀都知道啊,但是车内孔连续变化而且是变大的趋势,你认为很正常嘛?补刀说得轻松。

网友(2010-03-05):
你确定刀具装正了?刀具的高低都会产生曲线的

网友:
椭了0.005mm到0.01mm在正常不过了。我们的内孔只有5.2都能保证在+/-0.01mm之间,材料也是铝合金,还是长方体的,粗车留0.08mm余量再用金刚石刀具精车。切削液也很关键。要浓点 的。

楼主:
我们粗车和精车都是用的金刚石,是不是粗车精车要用不同的刀具,这样我们的加工时间会延长,现在加工时间不能再延长了 23# olk006

网友:
告诉我孔壁多厚,你考虑了内应力没有。
达不到要求不妨考虑下工艺步骤。
以前我有发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装夹、转速、积屑瘤

网友:
能告诉  你这个车床有多长时间了吗?        精度真的很好啊             不是国产的把

网友(2010-05-25):
这点公差似的属于正常的啊
如果要想保证没有一点的变动的话,是不可能的,我估计任何机床都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