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后置处理NC文件---请教

楼主(2010-01-15):
mastercam后置处理NC文件除了在FANUC系统中运行
在西门子系统中能不 能运行?

网友:
能,在华中数控系统中也能运行,因为它生成的后置文件都是G00或G01指令,都是通用的

网友(2011-01-22):
求教mastercam后置处理文件中“西门子系统"的是那个?

网友:
不要误导人啊!他们还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2011-03-30):
西门子的没用过,在法拉克和华中上用的都没问题的

网友(2011-06-28):
能啊,都有自己的后置处理,,,,,,,,,,,,,

网友(2011-10-17):
能啊,完全可以。----------------------------

网友(2013-01-25):
不能直接使用,要有一些小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