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求助

楼主(2010-01-15):
1.哪里能买到壳牌15号液压油?
2.哪里能买到绝缘液压油?

楼主:
看来市面上还是没有呀。

网友:
要看你的用途是什么,一般是变压器油才强调绝缘,粘度15的液压油比较多,也比较好找.

网友:
直接找壳牌买不到吗?

楼主:
回3楼,是用在带电工具上,防止高压电传导过来,所以要强调用绝缘油。
回4楼上,我就是在找壳牌的15号液压油,北京没找到那里卖哦。

楼主:
谢谢,是这个网址。

网友(2010-04-13):
绝缘液压油?绝缘液压油?

网友:
楼主所说的绝缘液压油应该就是指的变压器油吧,我们的小型电液制动器用的就是变压器油。

网友:
壳牌油比较贵。15号油级别比较高市场很少!

楼主:
楼上的正解,壳牌的600多一桶,比较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