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的加工方式的中文是什么?

楼主(2010-01-15):
添付文件的加工方式的中文是什么?[localimg=180,91]1[/localimg]

网友:
好像是滚轧

网友:
焊管机组的一部分,棍列成型

网友:
冷弯成型或滚压成型

网友:
没有见过这类设备,应该是滚压设备

网友(2010-05-08):
见过,就是滚轧嘛,4 @7 G  ^  p8 ]
还能滚比这复杂多的,然后自动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