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中是否有低启动压力的溢流阀0.1-0.3MPA ?

楼主(2010-01-15):
现在正在做一个低压油泵检测系统,考虑采用低压溢流阀,但是市场上没办法找到调节压力为0.1-0.3MPA的溢流阀,不知道是否有高手帮忙指导一下啊

网友:
我也在找这样的溢流阀啊,我的要求开启压力为0.5BAR。
兄弟你找到通知我一声

楼主:
0.5bar这个就更小了嘛,气动阀好像有,液压阀目前我还没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我家品牌的溢流阀有2-15的范围的,不知道满足你要求不?

网友:
木有见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需要的是1个bar的开启压力,2个还是大了

网友:
哪位能推荐一下,一般的厂家都做不了吧

网友:
没有用过开启压力这么低的溢流阀。

网友:
仔细核实了下我们用的SUN的阀!看到最小的1.5BAR的!样本没找到!在U8系统里只找到我这以前用过的!

网友:
没有见过,我知道啊

网友:
北京华德的6通径、10通径《DBD型直动式溢流阀》开启压力很低,应该能符合要求。但《特性曲线》显示,溢流阀的开启压力与流量有关。不知你的流量如何... ...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力士乐管式溢流阀样本有调节压力是1-10个bar的,但是没看到用啥介质,怀疑是气阀

网友:
看你需要是进口件还是...,国内好像没有符合你条件的。定做的话,数量太少。

楼主:
进口件那个牌子的产品有合适的产品啊

楼主:
4# chou1919 兄弟你家的是什么品牌的溢流阀啊,有没有样本发来看看是否合适liuhuiqiang612@163.com

网友:
我建议用一个溢流阀做安全阀,如果对压力控制的精度要求不高,就加一个旁路节流来调压

网友:
能不能用单向阀代替。

网友:
我倒用到过0.3MPa的。牌子忘了。明天看看仓库还有没有。

网友(2010-04-05):
这么小的开启压力没见过,不过我们小压力试验系统一般都是和溢流阀并联手动调节阀,来实现系统低压。

网友:
大家为啥总是想到用现成的东西呢?由于你们需要的都压力太低,用的很少,所以很难买到现成的。其实,你们可以买一个达到自己需要流量的直动式溢流阀,将里面的弹簧换一个弹力小的就可以达到自己的要求了,可以到试验几次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建议用一个溢流阀做安全阀,如果对压力控制的精度要求不高,就加一个旁路节流来调压
引用 网友C:

正解!!!!!!!!!!!!!!!!!!!!

网友:
一般很难买到,另外流量对小压力开启,影响很大,我的做法是,用单向阀代替溢流阀。效果还可以。

网友:
用单向阀代替好了.看看原理图,行不?

网友(2010-07-26):
法国有但价位很高18000元
021-58375543-821

网友:
我也觉的应该用单向阀使用,或者溢流阀并联一节流阀调节旁路实现

网友:
这个东西有什么搞头,搞个插装阀,把弹簧强度加大,结了。直动式阀最简单,故障最少。那一点点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