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附加刀架有那些作用?

楼主(2010-01-15):
我看到过数控车床的横拖板上装有个副刀架,请问这个是如何安装的?是否装了这个就不准主刀架旋转了呢?副刀架起到些什么作用?如果购买大公司的机床,他们能负责安装副刀架吗?

网友:
副刀架一般可以装搪刀!钻头!此为固定刀架!原先的刀架是否可以旋转,你要看刀架上面装的刀杆是不是过长!要是有空间那就不会与固定刀架相干!!!购买大公司的机床你必须在合同里面说清需要另配固定刀架(一般固定刀架不是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