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下面漏油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5):
折弯机下面漏油怎么回事

网友:
那一点漏呢?

网友:
因为它有洞或者有缝

网友:
期待有人给出答案。

网友(2010-02-21):
这个问题要找机修的。以前我们的机床也老是漏油,都找机修解决。

网友(2010-05-24):
是管接口露油吗?是管接口可能是密封圈损坏,或者是压力管接口输油压力过大螺帽连接不平直导致螺帽松口。自己现在是一名学徒,今天刚好面临此问题学习到了。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油封不严了。一上压力就往外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