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组合专机,对镗头那一块的设计感到很无助!

楼主(2010-01-15):
最近设计组合专机,对镗头那一块的设计感到很无助,请高手指点,最好有相关资料或案例视图,谢谢!盼~~

主要是对变速器壳体两端面轴承孔进行镗削,每个端面各有两孔,孔径分别为80、100;要求孔径公差约0.015,中心距公差约0.03;所以精度还是很高的。准备分粗镗和精镗。现对精镗镗头结构选择拿不下。。。

网友:
楼主能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
按常规设计就可以,如果要求不高,

网友:
要请教就要有请教的诚心!

网友:
镗头有专门的动力头卖。

在网上搜动力头,规格很多任君选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主要是对变速器壳体两端面轴承孔进行镗削,每个端面各有两孔,孔径分别为80、100;要求孔径公差约0.015,中心距公差约0.03;所以精度还是很高的。准备分粗镗和精镗。现对精镗镗头结构选择拿不下。。。

网友:
在网上搜动力头,规格很多任君选用。

楼主:
动力头好选,主要是镗杆结构

网友:
这样的组合机床我做过 是中间一个滑台 滑台两边各有一个粗镗 一个精镗 粗镗头用的是公制80孔 精的是ISO507比24孔 每个镗头都能前后行走

网友:
不要用镗杆结构造价太高选滑台式就行

网友:
熟读那本“黑皮书”(组合机床设计),对你会很有帮助的

网友:
还有很重要的,同轴度

网友:
个人感觉,镗床的同轴度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可以靠工人的技术解决。呵呵,愚见啦。

网友:
镗的孔是比较大的,不知孔深是多少?

楼主:
深度还好17MM左右,通孔

网友:
精度并不算太高啊,按这个要求普通镗床就能做出来,只是对工人技术要求高些,用数控分为两到三次镗不会又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