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干润滑计算方法

楼主(2010-01-15):
共设计六组滑轮,润滑油道均采用8mm,是否合适?
请教各位有没有计算的方法,先谢谢了各位大哥大姐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设备是不是采用的集中润滑系统,自动加油泵的出油量是多少,管道的粗细是根据温度的高低来配置的,如果您的设备在中国的南方或中原,建议您采用6mm分管道,主管道为10mm;如果在北方相对较冷的地方建议您用8mm,主管道用8mm.
   你是什么样的设备,我司做的设备很多,像您说的这种,在门机、浮吊、桥吊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