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用什么办法可以用圆钢成型,冷镦行吗?

楼主(2010-01-15):
跪求,如图,用什么办法可以用圆钢成型,冷镦行吗,要好大的吨力

网友:
可以采用挤压加工。具体要看图纸。

网友:
多大的设备要看你的工件的尺寸

网友:
还要看用的什么材料牌号,因为不是所有的钢都适宜冷镦的。

网友:
  然后他拿起记号码的纸条,再次拨通那个号码:"你们这儿有陕西的吗......"

wedding dresses
wedding dress

网友:
这个要看你打的工见尺寸估计不太好打中间那孔太小了 5# nihaobsa

网友:
零件应该是扬声器的T型铁心吧?
我以前就做过这种设备,叫冷镦机。可以加工盘部直径108,柄部直径40的T铁。
这种T铁是整体的,内部磁力线都是连续的,用此做的扬声器音质好,品质高。
材料选择一般较软,如08F。

网友(2010-05-07):
这个我做过,,冷墩可以的,但那么大的机器很少人买,也难找,量大没办法一定得找冷墩的。但量小的话可以考虑用仪表车加工出来。.成本也很低的

网友(2010-07-28):
可以考虑热成型后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