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削过程中,车床停止---请教

楼主(2010-01-15):
为什么普通车床在车削过程中突然停止,刀也打了?????请指教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事什么型号的机床?突然停止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
如果是机械故障的话建议按以下步骤分析故障:
停止时主轴、走刀都不动,则要看皮带是否过松,要么主轴箱内摩擦片打滑
停止时主轴转动,走刀停止;则要检查光杆是否脱节.
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焖车啊.很有可能是脱挡或轴或齿轮或连接销断掉了.

网友:
估计楼主当时也闷了。

现场的情况提供得越多越好。

网友:
主轴动力不足!!!!!!!

网友:
很有可能是脱挡

网友:
是不是热继电器跳了?

网友:
不是挂了空挡
就是电磁继电器坏了
没把楼主吓到吧??

网友:
可以从一下方面检查机床:
1,吃刀量是否过大,导致主轴无法转动,甚至把车刀打断。
2,看挂论是否脱扣,传动皮带是否打滑。
3,看电气系统是否出错,如,接触器接头是否良好,按钮开关是否已损坏,熔断器是否烧坏,热继电器是否处于热开的状态。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上这情况呢,谢谢

楼主:
停止时主轴、走刀都不动,检查了皮带和摩擦片都很紧。

网友:
吃刀太大,
造成刀具挤断,
引起主轴齿轮脱档,
后果是齿轮断齿!!!

如工件在上道工序中有断屑的刀头或工件硬性杂质太多或焊接工件有会有此类情形产生

楼主(2010-03-19):
问题已经解决,磨擦片松了,间隙太大

网友:
嗯   车床的动力不足。 或是皮带过松、摩擦片打滑、超越离合器问题 等等 蛮多的